不锈钢管与碳钢零件焊接在一起,请问怎么表面处理,镀铬能行不

楼主(2020-08-17):
不锈钢管与碳钢零件焊接在一起,请问怎么表面处理,镀铬能行不?

网友:
焊接前还是焊接后?焊接前感觉不靠谱,高温下先是变色然后硬度降低。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不同种零件的焊接才是有难度的,表面处理没问题,镀蓝白锌也是可以的!

网友:
镀铬是没问题,关键是为什么要镀铬?

网友:
不锈钢与碳钢焊接前,焊前预热,焊后热处理,用不锈钢焊材,焊后打磨光滑焊缝,先预镀一层镍,再镀铬,提高铬的附着力。跟表面处理的厂家先沟通工艺的可行性,再实施。

网友:
不建议电镀处理,有能力的厂家不接你的小单子。愿意接小单子的厂家做出来的失败几率太大。

建议喷漆处理,做银粉漆仿金属外观面就好。虽然不锈钢喷涂也是比较麻烦的。

既然要做表面处理,不锈钢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2020-09-27):
使用工况是什么?为什么镀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