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样条曲线画等距的点

楼主(2020-08-17):
如题,切割的边是样条曲线,在加工时可能用多点连接来拟合,那么怎么保证点是等距的呢?

网友A:
我的笨办法就是画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笨办法就是画圆,

那么有没有必要等距呢?如果不等距有没有什么不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有没有必要等距呢?如果不等距有没有什么不妥?

这个得看你们的要求了,我那只是做钢模板的,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你们的要求了,我那只是做钢模板的,要求不高。

网友B:
这个一般挺难保证,加工这个精度一直是个问题,很多时候只能靠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挺难保证,加工这个精度一直是个问题,很多时候只能靠经验。

是呀,感觉有点蛋疼

网友C:
proe里面比较容易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e里面比较容易分割

无非就是为了曲线的精度,制图规范里面有这方面要求吗?比如钣金展开图中或样条曲线相邻两点最大距离不能超过多少?

网友:
可以设定相同长度的弦长。

网友D:
叹了一口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叹了一口气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叹了一口气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叹了一口气

谢谢大神,这个功能牛逼呀
不过我发现这个点不能在工程图里标注尺寸,也不能做新的点与之重合,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这个功能牛逼呀
不过我发现这个点不能在工程图里标注尺寸,也不能做新的点与之重合,怎么办? ...

大哥,软件的功能要活学活用啊。
利用参考点再画一个辅助草图不就完了吗?
可以画线把点连起来,也可以直接在草图中画点与参考点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软件的功能要活学活用啊。
利用参考点再画一个辅助草图不就完了吗?
可以画线把点连起来,也可以 ...

谢谢,不过感觉多此一举呀
请问能不能在工程图里建立临时坐标系及原点?我想标注样条曲线的点的坐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感觉多此一举呀
请问能不能在工程图里建立临时坐标系及原点?我想标注样条曲线的点的坐标

在模型中画个辅助草图,在工程图中就可以轻松标注点的坐标,
但你认为我的做法是多此一举。
那你在工程图中折腾什么原点坐标系意义何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模型中画个辅助草图,在工程图中就可以轻松标注点的坐标,
但你认为我的做法是多此一举。
那你在工程 ...

看看这个图你应该明白我的需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看这个图你应该明白我的需求了

你的要求本帅非常非常清楚,
你要标注样条曲线上点的坐标,没理解错吧?
本帅的做法也演示得非常非常清楚,也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啊。

网友(点评):
但你没按他想像的中的简单方法来,就是不合格。

网友(点评):
shentu说得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要求本帅非常非常清楚,
你要标注样条曲线上点的坐标,没理解错吧?
本帅的做法也演示得非常非常清 ...

这样尺寸标感觉太笨了,当然还是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尺寸标感觉太笨了,当然还是谢谢你
不知你是如何标注点的坐标的,请你贴个图看看。

友情提示,本版块有把样条曲线的点的坐标值输出到EXCEL的宏。
另外本帅有些好奇,按理你的零件不复杂,CNC可以直接读取3D模型的数据,没必要搞什么坐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是如何标注点的坐标的,请你贴个图看看。

友情提示,本版块有把样条曲线的点的坐标值输出到EXCEL ...

要是有CNC就好了,厂里用最笨的方法加工,没有尺寸就做不了那种
我说的坐标标注就类似CAD里面的把xy坐标标出来,当然这个要先定坐标原点,
而这个原点是工程图临时用的,不是模型中的坐标,SW好像木有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是有CNC就好了,厂里用最笨的方法加工,没有尺寸就做不了那种
我说的坐标标注就类似CAD里面的把xy坐标 ...

明白了,不会是要画线才能加工吧?
本帅觉得,既然这些点是零件加工的参考点,那你在工程图上找个什么原点没意义啊。
本帅认为以零件的边线为基准来标注为好,也就是标注点到基准边线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不会是要画线才能加工吧?
本帅觉得,既然这些点是零件加工的参考点,那你在工程图上找个什么原 ...

我刚才那个左下角的点就是轮廓线的交点,这个图就是我想要的,

这个是SW的尺寸链功能,太乱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才那个左下角的点就是轮廓线的交点,这个图就是我想要的,

这个是SW的尺寸链功能,太乱了

你用坐标标注也会很拥挤,看上去同样显得混乱。
建议先标注一个起点的坐标,然后为其他点排个序号,为各点的坐标搞个表格,这样就清爽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坐标标注也会很拥挤,看上去同样显得混乱。
建议先标注一个起点的坐标,然后为其他点排个序号,为各 ...

也可以,不过这个表怎么绘制?用线条画也太麻烦了,效率太低,内置的表格好像没有能用的
大侠,你看我这个钣金展开外形太蛋疼了
展开图尺寸标注怎么标比较好些?

楼主(2020-09-16):
引用 网友D:
叹了一口气

请问直线如何等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直线如何等分?

楼主:
大师就是牛逼,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师就是牛逼,多谢

这个功能是较高版本才有的,直线、圆弧或样条曲线都可以的,但较低的版本就只好用参考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能是较高版本才有的,直线、圆弧或样条曲线都可以的,但较低的版本就只好用参考点了。

还有一个问题:等分圆形时,第一个点的位置好像不能控制,软件等分出来每个点的位置是随机的?后来我只好用多边形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