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轮子加一个电机,但是电机轴短不合适,请问怎样改装?

楼主(2020-08-17):
想在大学里参加一个比赛,但是买来材料发现电机和轮子不匹配,请问怎样改装好。

网友:
你这样改装虽然成本低,但是烦,而且考虑的不周全,试试加个连接轴,建议还是直接自己设计。

网友:
这是爬楼梯的机器吗

网友:
做个套子吧,内孔过盈配合电机轴,外圆过盈配合轴承内圈

网友:
可以做一个镶套来弥补孔尺寸不同的问题。。。

网友:
凑活硬上就加个套。

网友:
这个电机轴也太长了,轴径不合适,轴长也不合适,还不如联系电机厂家定做一个,告诉他们轴径和轴伸。

网友:
电机直连?没有减速器吗

网友A:
2800转,直连,
这是想楼梯上飞奔的感觉啊,
更大的可能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0转,直连,
这是想楼梯上飞奔的感觉啊,
更大的可能是动不了

建议直接上电机减速一体的,淘宝上很多

网友(2020-09-16):
我要飞的更高,是这个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