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挂在墙上需要多少个螺栓?用多大的?

楼主(2020-08-17):
这个挂在墙上需要多少个螺栓?用多大的?上面承受15kN的载荷。螺栓安装面是1200x800(修改了一下结构,位移变形量是0.13)

网友:
150公斤。和一个空调外机差不多吧。凭经验四个M10的膨胀螺丝应该差不多。或者6个M8的

网友(点评):
是1.5t

网友(点评):
lz自己写错了,后来改1.5t了

网友:
天知道这个巴掌大的要多大力

网友:
避免晃动,避免冲击载荷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8-17 17:58避免晃动,避免冲击载荷
写错了,是15kn

网友:
150kg,楼主除了需要螺栓抗拉强度以外,主要还得考虑,如果用膨胀螺栓,膨胀螺栓能不能打紧,我建议楼主多打几个,安全系数高点,螺栓的抗拉力,可以直接查表得到的

网友:
如果用膨胀螺丝的话尽量大点吧,1.5吨不小了也可以考虑结构来承重了。

网友A:
螺丝最起码膨胀螺丝M16*150,要四个以上,但楼主这个机构也不足于承受这个1.5吨的力啊。

网友:
多打两个 是没毛病的。计算需要6个  那就打8个吧  毕竟掉下来  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最起码膨胀螺丝M16*150,要四个以上,但楼主这个机构也不足于承受这个1.5吨的力啊。

我也觉得机构太单薄,不是正经人设计的。

网友:
1.5吨啊。另当别论了。墙就得特殊设计了。箍筋加密,搞个预埋。

网友:
1.5吨,一个敢设计,一个敢施工

网友B:
感觉这架子好设计,但是这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架子好设计,但是这墙……

墙表示无压力:墙裂支持!

网友(点评):
哈哈哈,你真是鬼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