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齿轮泵型号求助

楼主(2020-08-17):
坛友们,这几天被一个液压齿轮泵的型号难住了。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个啥型号的泵,参数是啥。

补充内容 (2020-8-26 10:56):
感谢各位坛友的积极响应和指导。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说明一下:1、这个不能叫做齿轮泵,应该叫做液压马达(将油压转化为机械能输出);2、这是能量转化系统,将油压转化为机械动能,机械动能带动水泵旋转,实现水循环

网友:
你这个齿轮泵结构确实挺怪的,有点马达的意思但也不太像马达。

网友:
国内bai外各个厂家生产的齿轮泵型号的含义du非常复杂,无一定论,须参阅各zhi厂家的产品目dao录,此处仅以国产CBN-E3 RF型为例来说明齿轮泵型号表示方法。CB表示齿轮泵的名称N表示齿轮泵的设计代号,设计代号包括K S N等。E表示压力等级,齿轮泵的压力等级分为D-10MPa;E-16-MPa;F-20 MPa;G-25MPa。3表示齿轮泵模数,模数分为1,2,3,4,5.u 表示公称排量,一般是0.6-63ml/rR表示法兰安装形式,O为菱形,R为矩形,S为方形。F表示油口形式,F表示法兰,T表示特殊,S为方形。F表示油口形式。F表示法兰,T表示特殊,L表示螺纹。⊿表示轴伸形式,B表示扁口,H表示花建,Y表示圆锥,P表示单键。n 表示旋转方向,L表示左旋,R表示右旋,T表示双向旋转。

网友:
照片里的只是泵壳的铸件号。型号要看侧面的金属铭牌。

网友:
这个只能通过铭牌去辩识,把上面的脏东西擦干净,就能看到铭牌。

楼主:
铭牌拍不到

网友:
尾部有泄油口,前端不是电机驱动,这个应该是齿轮马达,不是齿轮泵。这种安装尺寸很常见,从外部无法确认扭力和排量。确定输出端的扭力、排量和转速,然后测量安装尺寸可以做选型替代。

网友:
看铭牌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