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simulation 分析完成以后查看结果。显示如图所示。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08-17):
(图片)

网友A:
网格划分之后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格划分之后是什么状态?

粗略画的网格。局部使用了网格控制。运算期间网格都是正常的

网友:
显示没设置好,有限元网格分析结果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2021-10-20):
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