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toolbox default 此配合参考的至少实体之一

楼主(2020-08-18):
求助:SW在 toolbox插入圆螺母时候突然 default错误 此配合参考的至少实体之一......请问大能们能帮忙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单个打开这个零件,让装配体中的零件认一下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打开这个零件,让装配体中的零件认一下路径。

附图就是单独开的零件

网友B:
附图是装配体,肯定不是单独打开的。把装配体关掉。从新再打开toolbox打开这个零件。

另外,最好还是自己做一个库,用系统的库会存在很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图是装配体,肯定不是单独打开的。把装配体关掉。从新再打开toolbox打开这个零件。

另外,最好还是自 ...

网友C:
这是库里面的数模有问题吧?数模参数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库里面的数模有问题吧?数模参数报错???

应该不是,我将目录里的数模更换了别人正常能用的,但一做装配就又出现了这个问题,到目前还没找到真正原因,就只是圆螺母和小圆螺母有这个问题

楼主:
哪位大能能发个SW的GB圆螺母标准件数据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