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模型怎么画,我画了一天也没画出来

楼主(2020-08-18):
请问这个模型 solidworks 怎么画,我画了一天也没画出来 ,请附上详细步骤 ,谢谢 !

网友:
试试扫略??

网友:
扫描可以吧

网友:
看看曲面建肥皂的方法。

网友(点评):
说香皂估计更贴切。

楼主:
在线求各路大神 给详细方法呀 ,昨晚弄到4:00多也弄好 ,就是不知道 用哪些命令操作呀

网友(点评):
你这草图都画不出来,好多矛盾的地方。如果用SW的椭圆的话。

网友A:
第一个图尺寸好像有点问题,1398如果是相切点的话,过渡不圆滑,我把这个尺寸忽略了;
原文件给你,你自己看吧,附件下载后,后缀名改回sldprt,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先去学习一下鼠标建模,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求各路大神 给详细方法呀 ,昨晚弄到4:00多也弄好 ,就是不知道 用哪些命令操作呀

画3个草图,然后主要用边界曲面,这个模型是对称的,画四分之一(注意边界条件),然后2次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尺寸好像有点问题,1398如果是相切点的话,过渡不圆滑,我把这个尺寸忽略了;
原文件给你,你自己 ...

非常感谢,尺寸外形是对了  不过正上面不是一个整体的, 因为上表面还要做一个曲线图案 ,所以不知还能怎么画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线求各路大神 给详细方法呀 ,昨晚弄到4:00多也弄好 ,就是不知道 用哪些命令操作呀

曲面最适合这种东西了。上面切了个小椭圆是避免尖点。尺寸全按图示

网友:
这样行不行?

网友(点评):
这样圆角,能保证它所要求的尺寸吗?我估计不行,我那边渡的线全是样条,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圆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曲面最适合这种东西了。上面切了个小椭圆是避免尖点。尺寸全按图示

最好不能使用点评功能,因为那样不方便回复。
本帅的动画只是演示一种建模的思路。
楼主的2D图没提示圆角是否要相切,
所以下面那个圆角是否符合要求,那是楼主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其实用Inventor或者3Dmaxs很简单

网友:
学不会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不学就是你的问题无意嘲讽
如楼上的方法,边界曲面,填充曲面什么都行。
如果用扫描,侧视图作为截面,soliworks没有多截面功能,只可以选择多条引导线,缺点在于端点处过渡不好,需要剪裁重新用填充曲面。

网友:
大神遍地

网友:
看了一下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曲面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太熟悉,看看是不是这个效果。

对比原始图档尺寸,楼上某位大侠提到的,无法生成这个曲线,个别参数做了调整。

比如椭圆和圆相切,再和底部直线相切,实际的图形比较怪异,可以自己试试。

这里我采用的比较简单的方法,先生成1/4,再阵列,中间会存在接缝。

网友:
这种曲面需要四条样条曲线,否则很难给它画出来。

网友:
布尔运算

楼主:
非常感 谢各位 ,原CAD是客户提供的 , 最终产品效果是要在产面曲面是再画几条不同颜色的纹路 , 且出CAD纹路图,(产品是用玻璃钢做的,外表包一层布料,布料上印一到两圈 其它颜色的图案,现布料印图案的要我们供CAD档,且这个图案要给客户先看确认。 ) 所以我第一步是要画出客户给的CAD产品,再在上面画出那个图案纹路,依我导出的工程图尺寸确认与客户档附合后,才能确认表面图案效果 ,我以前没画过曲面的产品,所以弄一晚都没画出来  (产品有3个尺寸 ,而它们表面纹路也不一样)  现在依大家方法画出后发现产品分为四份,表面也是有4份线条,导至不好画那个纹路  ,在此 感谢大家教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尺寸外形是对了  不过正上面不是一个整体的, 因为上表面还要做一个曲线图案 ,所以不知还 ...

上面的图案如果只是为了显示,曲线分割命令(属于特征)分割这个面就行了;
如果要加工槽,用包覆命令或者用曲线投影到面上拉伸;

网友:
思路基本上都差不多,做四分之一曲面然后进行镜向

网友C:
用放样曲面,一个曲面完成顶部的圆拱,不用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放样曲面,一个曲面完成顶部的圆拱,不用拼接

能不能发具体步聚?

网友:
这个操作有点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