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压机调试问题

楼主(2020-08-18):
各位大神,加压机单体调试一般由厂家直接搞定。
但是加压机系统调试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不能正常启动、管路踹震等情况。

有没有大神是做这一块或者经历过这一块,分享分享一下故事或者心得。

网友: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抖,怎么调呢?

网友:
单机调试完成后,要进行联合调试,把相关单位都请过来,谁的问题谁解决。

网友:
加压机的导向机构是怎么样的?一般都是导向的问题,太卡的原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