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型孔能不能在穿两个面打台阶孔?

楼主(2020-08-18):
比如钣金零件,两个面平行,一个孔是大孔一个孔是小孔,分别穿过两个板面,两个孔同轴,能不能用异型孔功能一次性打出这两个同轴且大小不同的孔?
我试过,异型孔好像不能做到这个要求,只能单独搞

楼主:
试了一下,完全可以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啊。你只要设置好沉孔大小和深度,然后要全完全贯穿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啊。你只要设置好沉孔大小和深度,然后要全完全贯穿就行了啊。

谢谢,之前没有用过

网友B:
可以,但没必要,与参数化设计的初衷相违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没必要,与参数化设计的初衷相违背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感觉比分开打孔方便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样说呢?感觉比分开打孔方便多了

这个是我的个人习惯——不给未来的自己找麻烦。两个有同心(同轴)关系的孔,比一个异形孔更容易识别和更改,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的个人习惯——不给未来的自己找麻烦。两个有同心(同轴)关系的孔,比一个异形孔更容易识别和更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啊。你只要设置好沉孔大小和深度,然后要全完全贯穿就行了啊。

没毛病

网友:
只要是一整个体,打孔都是可以穿透的啊!

网友:
不给未来的自己找麻烦,8 L# E% j: u1 [
这句话估计要考,划重点。

网友:
普通要求好加工,精度高的话就很难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