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尾座顶尖问题

楼主(2020-08-18):
请问更换车床尾座顶尖时
顶尖是怎样拆下来的
因为顶尖是光杆,用手也拉不出来呀?
谢谢哪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尾座手轮后退,一直退到头,用力,自己就把顶尖顶出来了。
尾座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座手轮后退,一直退到头,用力,自己就把顶尖顶出来了。
尾座有这个功能!

我以前就是做普车的,普车的就有,但是数控车的话。后就是一个油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就是做普车的,普车的就有,但是数控车的话。后就是一个油缸,

不好意思,没帮上忙。我也是个半吊子

网友B:
大锤尾部伺候^_^

网友(点评):
你是想砸油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锤尾部伺候^_^

这也太暴力了,以后不想用了可以这样破坏。

网友C:
看看顶尖部位是不是有个锁紧螺母,就是起到顶起顶尖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顶尖部位是不是有个锁紧螺母,就是起到顶起顶尖作用的

我买这台是没有锁紧螺母的

网友D:
把油缸上面螺母拆卸下来,把油缸行程退出来,然后就能看见顶尖的屁股了,找个长轴顶着顶尖的屁股敲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油缸上面螺母拆卸下来,把油缸行程退出来,然后就能看见顶尖的屁股了,找个长轴顶着顶尖的屁股敲出来就可 ...

换个顶尖而已,不是修机床

网友:
顶尖这个东西,以前咱们CA6140这种可以用力的往后退,退到底就能把顶尖给怼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这台是没有锁紧螺母的

液压缸有中空的,可以试着敲顶尖尾部,或者是做个螺纹顶出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