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能不能创建坐标系?及标注点的坐标

楼主(2020-08-18):
如题,展开图想建立坐标系,并标注点的坐标,用(X,Y)的格式,找了半天没有看见这样的功能

网友:
肯定有这样的功能。标注方式了解一下。

网友A:
链式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式尺寸?

不是链式尺寸,感觉那样不是我要的

网友B:
SW出工程图有孔坐标系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出工程图有孔坐标系标注

孔坐标我知道,有个孔表就是坐标,可是点没有这个功能,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链式尺寸,感觉那样不是我要的

网友(点评):
手头没有软件,网上找的图,侵删

楼主:
看来只能这样标了,两个方向坐标值不能一起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tia可以

可惜呀,你们公司用CATIA吗?

网友:
小厂子  自己用 盗版的 正版用不起哦

网友D:
请问这种坐标系的标法是在什么时候应用啊。我只见过客户的一张图是用坐标系,其余都没见过了,我自己看这种标法感觉也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种坐标系的标法是在什么时候应用啊。我只见过客户的一张图是用坐标系,其余都没见过了,我自己看这种 ...

机械领域我用得少,在总平面布置用得多,比如建筑物的在总平面图的定位就是用坐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械领域我用得少,在总平面布置用得多,比如建筑物的在总平面图的定位就是用坐标

原来如此,谢谢您的回复。我是做非标机械的,我就说很少见到,只见过一次客户的一个料盘图纸用坐标系标法。看起来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谢谢您的回复。我是做非标机械的,我就说很少见到,只见过一次客户的一个料盘图纸用坐标系标法 ...

这样就比较好了,方便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式尺寸?

不是链式尺寸标注,对坐标原点的坐标标注方法。

网友E:
直接文字注解吧

网友:
SolidWorks好像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文字注解吧

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tia可以

大神,能不能用CATIA标一下截图看看

网友F:
浩辰CAD机械版可以这样标注
另外还有CAXA也有坐标标注,可以随意建立新坐标系,出孔坐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浩辰CAD机械版可以这样标注
另外还有CAXA也有坐标标注,可以随意建立新坐标系,出孔坐标值。

不要提CAD,我现在是用三维,CAD类二维有这个功能我知道,谢谢

网友:
可以的只要坐标系的位置正确,曲线在坐标上面连线成功,可以得到正确的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用CATIA标一下截图看看

楼主:
的确牛逼,谢谢了
我们现在不用在展开图标尺寸了,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发给工厂模型就可以

网友G:
有坐标标准法,以某个基准点自动生成点的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坐标标准法,以某个基准点自动生成点的坐标。

出图表达好像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