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标注(Al/Ct·Ocd)的表面处理有标准文件嘛

楼主(2020-08-18):
请问这种标注(Al/Ct·Ocd)的表面处理有标准文件嘛?这个是化学导电氧化,但是符合的归属文件是哪个?国标电镀的文件里面没有这样的标注。都是类似Fe/Zn3A,老标注A1F这种了.

网友:
看等下可以下了不

网友:
快了,快了,终于可以下了!

网友A:
GJB/Z594A-2000里见到过Al的Ct·O标注,但没有更详细的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JB/Z594A-2000里见到过Al的Ct·O标注,但没有更详细的说明了

找到了,谢啦,GJB/Z 594A-2000中标识符合说明文件里有说是GB/T 13911-92。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的,可查阅相关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的,可查阅相关的标准。

标准已经找到了,主要指一开始不知道从哪个标准开始赵,一般电镀标准,标注不是这样的。

网友(2022-05-10):
标准也是一条漫长的路,GB/T 13911-92。对镀覆还是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