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顶板焊接变形

楼主(2020-08-18):
(图片)

楼主:
在方形管口上,焊接一个宽度为60的裙板,裙板整体下料,所有板子厚度都是8㎜
裙板的平面度要求是1,怎么样能够减少或控制裙板的变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反变形+背面水冷。。。。关键用什么焊。。MIG/TIG/等离子/还是激光。。不同的焊接方法都不同。。还有材质。。不锈钢还是碳钢。。不锈钢的变形远超碳钢。。

网友:
裙板放焊接台上四周压紧,方形管口先均匀点焊到上面,再对称焊接,这件焊后可以矫正。

网友:
控制焊接的变形,需要从焊接工装和焊接工艺两个方面来考虑;焊接工装需要定位压紧点合理可靠,适当的需要有反变形的功能;焊接工艺这块需要有合适的焊机,像好一些的设备,冷金属过渡焊,瑞士的伏能士焊机适用于薄板类的焊接。

网友(2020-10-11):
自动化焊机实现断续焊,有明显抑制变形的效果吗?

网友:
焊后加工吧,1米见方的空心板单件下料平面度能保证1mm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