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薄板上的小凸台工艺

楼主(2020-08-18):
现在有一块2mm的铝板,铝板上需要长出一些安装凸台,高度均为7mm.除了焊接有什么稳定并且能保证密封的方法吗,急求急求!!谢谢大家!

网友A:
凸台多大,铝板多大,说清楚啊
笨办法直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台多大,铝板多大,说清楚啊
笨办法直接加工

铝板380*380厚度2mm,凸台用来打M3的螺纹孔就行,直接加工要考虑成本

网友B:
直接做摸具冲出来

网友:
凸台做好后用压铆的方法可不可以

网友C:
用压铆螺柱做凸台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做摸具冲出来

成本和周期的话是不是会偏高,有无成本和周期低的方式,可以保证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压铆螺柱做凸台可以不

密封是不是不好保证啊,要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封是不是不好保证啊,要防水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了,你可以涂点防水的胶后在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压铆螺柱做凸台可以不

请教一下,压铆螺柱我还没用过,有没有示意图啥的或者简要说明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压铆螺柱我还没用过,有没有示意图啥的或者简要说明一下,谢谢谢谢

看下这个就明白了http://www.finesz.com/blog/archives/330

网友D:
确实可以考虑压铆螺柱,不知道你的密封具体要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这个就明白了http://www.finesz.com/blog/archives/330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E:
如图,铆钉。2mm板上加工通孔φ5.4即可。做完压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铝板380*380厚度2mm,凸台用来打M3的螺纹孔就行,直接加工要考虑成本

听你的描述,猜想凸台是否是固定电路板之类,购买六角铜螺柱做凸台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这个就明白了http://www.finesz.com/blog/archives/330

6666

网友G:
FYI 热熔钻工艺是否可行?

网友:
冲压工艺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可以考虑压铆螺柱,不知道你的密封具体要求是什么?

防水。最后选择了压铆螺钉,有人告诉我有一种埋入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FYI 热熔钻工艺是否可行?

谢谢,我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你的描述,猜想凸台是否是固定电路板之类,购买六角铜螺柱做凸台是否可行?

确实是固定电路板。要考虑防水,只有2mm的板,尽量避免通孔。最后选了一种埋入式的压铆螺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可以考虑压铆螺柱,不知道你的密封具体要求是什么?

要防水,尽量避免通孔,最后选择了一种埋入式的压铆螺柱,盲孔就能铆上。

网友(点评):
请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这个就明白了http://www.finesz.com/blog/archives/330

是层主本人的博么?谢谢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图,铆钉。2mm板上加工通孔φ5.4即可。做完压铆

请教一下 看了那个视频用压机压到位了铆钉和薄板之间是靠啥原理连在一起的   这种连接可靠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 看了那个视频用压机压到位了铆钉和薄板之间是靠啥原理连在一起的   这种连接可靠不可靠?

铆钉挤入铝材,楼主的电子行业上基本上没有问题。

网友:
怎么个长出法,只能在平板上面焊个凸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固定电路板。要考虑防水,只有2mm的板,尽量避免通孔。最后选了一种埋入式的压铆螺柱。

考虑防水的话,压铆螺柱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