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孔制与基轴制

楼主(2020-08-18):
各位机械设计大神,请教你们一个关于基轴制、基孔制的问题,我看相关书籍,说优先选用基孔制,特殊情况基轴制(一般是一个轴与多个孔进行配合),那图上这个轴的装配图就是一个轴与多个孔进行配合。
问题1:一个阶梯轴上多个与轮毂或轴承配合的轴段是否都是一个制,都是基孔制或基轴制,还是可以有些轴段是基轴制,有些轴段是基孔制。
问题2:一个轴与多个孔配合的含义,是同一轴径还是同一根轴?
问题3:我只能从字面意思理解基孔制或基轴制,以孔为基准或以轴为基准,可以减少刀具或量具,确实不知道里面的深层工程意义,为什么能减少刀具和量具,我实在是搞不懂啊!

网友A:
一般来说,轴比孔好加工(同条件精度更高),所以一般除了特殊情况,优先选基孔制,以孔为基准,精加工轴!
问题1、轴承标准件,内径是标准的,所以轴承与轴配合选基孔制,轮毂与轴配合也是选基孔制
问题2、肯定是同一根轴啊
问题3、例如采用基孔制,那么只需要车不同的阶梯轴来配合孔,测量室只需要同一量具,只需要选择包含的量程而已。如果你一会儿基孔制,一会儿基轴制,那不是一会儿得精加工轴,一会儿精加工孔,还得选择适应加工精度的孔和轴的量具,不就平白多了加工刀具和量具吗

网友(点评):
精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轴比孔好加工(同条件精度更高),所以一般除了特殊情况,优先选基孔制,以孔为基准,精加工轴! ...

没错

网友:
轴与孔的配合都是基孔制优先

网友(点评):
轴承外圆呢?

网友:
一般默认与轴承配合的轴用基孔制,与轴承配合的孔用基轴制。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说的准确

网友:
优先选择基孔制,使轴的偏差适应孔的公差带,因为加工轴远比加工孔要简单,同样精度车外圆比镗内孔要容易些。

网友B:
你的理解太死板了。轴与轴承内孔配合,加工轴径选择基孔制,轴承与轴承座内孔配合,轴承座内孔选择基轴制,好好体会下,为什么这样选择?

网友C:
7楼问的好。我感觉标准的东西都是定好了的,而且加工精度很高,所以与之相配的自行设计加工的零件就要以标准件为基准,比如轴承座的内孔,轴承外圆是标准,尺寸精确,基本上都是压零线。所以座孔就得加上一两丝。
轴承内孔也是标准,但是轴承内孔这个有点特殊,大部分轴承都是过盈配合,所以公差及过盈量,轴承厂家预先留好了。所以仍然才有基轴制。轴是外圆加工,工艺性好,相比孔加工能达到更高的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楼问的好。我感觉标准的东西都是定好了的,而且加工精度很高,所以与之相配的自行设计加工的零件就要以标 ...

讲得好  比翻书本好理解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太死板了。轴与轴承内孔配合,加工轴径选择基孔制,轴承与轴承座内孔配合,轴承座内孔选择基轴制, ...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问的好。我感觉标准的东西都是定好了的,而且加工精度很高,所以与之相配的自行设计加工的零件就要以标 ...

有道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得好  比翻书本好理解多了

是啊,书本啰哩啰嗦讲了一大堆,感觉很高大上,玄乎其神,就是让人不好理解,能不能来点接地气的书本啊。

网友E:
现在的教材不都是这样吗?就和你说要怎么样,很少会说为什么要这样,搞得看书的人很难理解,有些不理解的还得死记硬背,结果时间一长就忘记了,还是原来那些老的书籍好,都会把为什么这么选为什么这么设计都讲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教材不都是这样吗?就和你说要怎么样,很少会说为什么要这样,搞得看书的人很难理解,有些不理解的还 ...
哎,是啊

网友F:
我理解的哈...有标准基标准,没标准就谁不动基谁,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理解的哈...有标准基标准,没标准就谁不动基谁,也不知道对不对

肯定不对。

网友G:
选基孔制,刀具不需要那么多规格,有利减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选基孔制,刀具不需要那么多规格,有利减少成本。

头像厉害了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轴比孔好加工(同条件精度更高),所以一般除了特殊情况,优先选基孔制,以孔为基准,精加工轴! ...

讲得很清楚

网友H:
说的通俗一些就是孔走正差,轴走下差!

网友:
加工孔的都是 定值刀具! 一般直径500MM以上选基轴制度,以下选基孔制。

网友I:
非标件推荐基轴制,方便加工。标准件查资料,比如轴承,网上查一下与轴承配合的孔轴的公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的通俗一些就是孔走正差,轴走下差!

你这是间隙配合的经验,如果是过盈配合你这种做法是错误的。H7/k6怎么解释呢?这可是很常用的配合,轴明显是正差。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标件推荐基轴制,方便加工。标准件查资料,比如轴承,网上查一下与轴承配合的孔轴的公差位置

你说错了

网友:
可参考我司的部分标准

网友:
基准制的选用应从结构、工艺、经济型等方面综合考虑。
举个例子:曲轴连杆、活塞、活塞销的配合,考虑结构和经济型,活塞销外圆是基轴制,是基准轴;与它配合的活塞对轴是静配合,连杆的孔和活塞销的配合是动配合的孔,这样的配合对活塞销来说加工简单了,无心磨轻易即可做到;连杆的孔和活塞孔是2个单独的零件,孔加工也没有难度了。如果用基孔制,不论哪个孔为基准活塞销都难加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网友:
问题一:没必要
问题二:是指同一轴径
问题三:可以减少专用量具,但仅限于大规模生产,单件检测都是用通用量具,无所谓

网友:
从加工来讲,轴比孔好加工,多是轴配合孔,采用基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