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齿条的问题,齿轮的齿数可以小于17吗?

楼主(2020-08-18):
如题,因为空间受限,齿轮要求尺寸较小,15mm左右吧,齿数可以小于17吗?淘宝了一下,看到有小于17齿的齿轮,齿数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因产品不重,所以对受力、承重基本没有要求,只要能加工出来,基本都可以用。

网友:
模数1,齿数12,基准圆直径12           内孔6-10

网友:
齿数可以减少,谁说不可以的,你搞3个齿,两个齿都可以,有个叫做变位的存在。

网友:
标准齿轮齿数不小于17,不然会发生根切,用变位齿轮可以小于17

网友:
标准齿轮传动时,齿轮的中心距=m*(z1+z2),小齿轮齿数不能小于17,如果出现小于17,小齿轮会出现根切,强度会出现问题。你可以找机械原理书,推导下这个公式,就明白了。
当齿轮出现小于17时,通过变位(拉开或者减小齿轮中心距)来解决根切问题。

网友:
变位齿轮是可以<17齿的。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少于17齿,专业齿轮厂家能做的。只是说小于17齿用传统的滚齿类方法加工会产生根切,需要做变位。或者用线切割的方法加工,不变位也行的。

网友:
最好是不要过小,否则在传动过程中会出现跳齿的现象。

网友:
我毕业设计做的是机械推钢机,齿轮齿条的,齿轮是14个齿,变位的。

网友:
根切没有问题,只要计算强度符合要求即可,如果实在不想产生根切,那就采用变位齿轮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齿顶高系数为1的情况下,齿轮齿数少于17,会发生跟切。齿数越少,跟切越严重。而且齿数少,渐开线长度也会变短。
避免跟切:可以采取正变位,或者减小齿高
负载不大的情况下,还需要考虑齿轮工作速度。速度高,且齿数少,小齿轮齿面容易磨损,噪音也可能很大。
根据工况,平衡滑动率、或者增加重合度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21-01-14):
可以小于17个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