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用的G代码,是三种G代码系统中的哪种?

楼主(2020-08-18):
FANUC系统,加工中心用的G代码,是“三种G代码系统”中的哪种?还是与这三种都不一样?

网友:
没读懂楼主的问题,请楼主科普一下什么是三种G代码系统

网友(点评):
应该没关系,三种G代码是车床系统,加工中心只有一种G代码,和车床系统的三种G代码都无关,

网友:
猜测 应该是看生产厂家,你像西门子用的就是O代码

网友:
应该是泛指使用比较多的数控系统:
法那科,西门子,海德汉。

我在制作五轴后处理碰到以上的系统比较多一些,其次是徕纳克,新代,等等都有。
工业机器人还更多,统计过都有20多种了,知名常用的品牌也就5~6个。

楼主:
|白.发表于 08-19 08:45猜测 应该是看生产厂家,你像西门子用的就是O代码
大侠,“O代码”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