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0-08-18):
无刷电机的定子和转子方向可以互换吗?比如我买了一个无刷电机,我把定子拆下来,换一头装进去(不用考虑怎么装的进去),对电机的启动,扭矩,转速什么的会有影响吗?

网友A:
要考虑这样掉头安装对电气参数的影响,会不会影响磁通量?

网友B:
理论上两种安装方式只要保证转子定子在轴线上相对位置一致的话,除了旋向,其它参数应该没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这样掉头安装对电气参数的影响,会不会影响磁通量?

你好,你说的磁通量影响是指定子和动子的轴向位置的影响吗?电气参数怎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两种安装方式只要保证转子定子在轴线上相对位置一致的话,除了旋向,其它参数应该没啥变化

类似于市面上的无框电机,就是不懂这个定子和转子有没有方向,如果带霍尔的话,对霍尔有没有影响?

网友C:
你进出线接口会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进出线接口会有问题吧?

不考虑那些因素的话,对电机本身的性能是否有影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于市面上的无框电机,就是不懂这个定子和转子有没有方向,如果带霍尔的话,对霍尔有没有影响?

看图片的结构,不知道霍尔装在哪,如果在大环上,不影响

网友:
要考虑互换性,能否轻松转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