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1000v高压电在水里可导多远?

楼主(2020-08-18):
大家好!有一个设备,在水箱里通上1000V左右高压电,水箱里的水要经过水泵和冷暖压缩机保持温度25度左右,请问高压电会对水泵和冷暖压缩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你应该先担心担心工作人员吧

网友B:
冷暖压缩机压的是什么介质?1000v高压电通入水箱,想实现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暖压缩机压的是什么介质?1000v高压电通入水箱,想实现什么?

我猜是灭菌

网友(点评):
是太阳能板做实验。

网友C:
相对于操作人员全被干翻之外,研究传多远已经没啥意义

网友C:
如果保证所有管路,泵,水槽都做高压绝缘处理,液体绝不会与任何金属件接触,那么安全可以有少许保证,但单独戳进一根1000V正极或火线,不能实现电流流通,除了与地面形成一个大号电容外,其他想不出来有啥用,如果再戳一根负极或零线,那么除了电解水以外,也想不出还有啥作用

网友:
轴承怕是全废了,得换瓷的。

网友(点评):
水泵应该可以解决,可以水泵于箱体做绝缘安装。唯一不好解决的就是冷暖机。

网友:
高压用电器是谁?直接接到水里,10米内团灭的节奏啊……

网友(点评):
开机运行再打开释放高压电就不得接近设备,只要观察液晶屏数值就可以了。达到实验标准再断开高压电,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
安全远比能够更重要

网友(点评):
我们只要保证达到客户要求就可以,安全方面客户公司会考虑到。

网友:
我在想,电鱼的时候抽烟会有什么下场

网友(点评):
电鱼时候不能抽烟?这个真不知道,也没做个这违法的事,知道请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你要是把水电出氢气,氧气再点根烟,可能比较酸爽。你们不考虑安全,你客户出了安全问题,跟你设备无关?这不懂法,真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担心担心工作人员吧

你好!客户要求这样,我只要保证设备外体不构成对人体有伤害就可以,至于水槽里面及水管道里面人为发生事故与我无关,在合同里面已经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暖压缩机压的是什么介质?1000v高压电通入水箱,想实现什么?

你好!冷暖压缩机介质是民用自来水,1000V电压通在水槽里是要实验太阳能板,至于实验结果情况不了解。我们做设备也无需知道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于操作人员全被干翻之外,研究传多远已经没啥意义

你好!至于干翻与我无关,我也很希望操作者了解设备安全操作章程,安全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保证所有管路,泵,水槽都做高压绝缘处理,液体绝不会与任何金属件接触,那么安全可以有少许保证,但单 ...

你好!请教一下,1000V电压在32mm的直径管道里可导多远?我查了相关一些资料,2000V高压可以导12米左右,不知道我得出的数是否正确?或者差不多,那么我就可以延长管道。

网友D:
没把怎么通电的情况说清楚。
出了事和合同没关系吧,是谁设计就是谁的责任

网友E:
电压过载对设备的损耗也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把怎么通电的情况说清楚。
出了事和合同没关系吧,是谁设计就是谁的责任

你好!第一步恒温设备开启达到实际温度,第二步放入实验材料,离开实验区围栏,第三步在实验区围栏外打开高压放电,警示红灯开启闪烁,第四步观察实验数据,实验结束关闭高压电源,警示灯停止,围栏门打开(释放高压电时围栏门锁死)。第五步取出实验材料,打印实验数据,工作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过载对设备的损耗也是比较大的!

你好!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实验次数很低,有的单位基本不用,但是必须要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第一步恒温设备开启达到实际温度,第二步放入实验材料,离开实验区围栏,第三步在实验区围栏外打开 ...

最关键的还有是2个电极通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