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伸缩杆的驱动方式

楼主(2020-08-19):
小白请教各位大神一个初级问题,如下的伸缩杆用什么驱动比较合适?
伸缩杆的动作只是工作时伸进去,不工作时拉出来;伸缩时就克服摩擦力,应该250g够了。
1)不能用气动,没有配气
2)开始想过用框架式电磁铁,但是行程短,力气小,不可靠,放弃
3)剩下“马达+减速箱+齿轮”的办法是不是最适合的?这么简单的动作有没有更简单可靠的?(主要没搞过齿轮,不知道这个组合的寿命会不会可靠,价格会不会很贵)

感谢各位!

网友:
你想把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的机构?行程有多大?

网友:
价格就不知道了,但还是比较可靠的,电机带刹车那种锁住

网友:
螺杆贯穿式步进电机,淘宝买几百块一套。行程长就搭配长的螺杆。应该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了

网友:
齿轮齿条,不过你要是啥都不懂估计也够呛

网友:
电动缸了解下

网友:
直接推杆电机

网友:
也可以丝杆加步进电机。

网友:
看看这是不是你想要的,便宜,力大,好控制
https://s.taobao.com/search?q=%E7%94%B5%E5%8A%A8%E6%8E%A8%E6%9D%86&imgfile=&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3A1&initiative_id=staobaoz_20200819&ie=utf8

网友:
买个HBA推缸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