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2和M30的功能有差异吗?

楼主(2020-08-19):
FANUC系统,M02和M30的功能有差异吗?

网友:
都是程序结束,M30回到程序首行,M02停留在程序末端。

网友:
可能要对比英文原文。

网友:
这书本翻译怎么2个一个意思呢?太水了!
m30不光是程序结束,刀长补,半径补正,宏程序调用等模态和非模态代码全部取消停止。
m02只程序结束。甚至有的机床m08都不会停。
20年前数控刚普及的时候非主流厂家造机床有很多弊端,程序代码有的必须用m02,如果输入m30连设定的坐标都不见了。
现在门槛也低了,技术也成熟了,都不再使用m02,防止上次代码记忆而出错。程序固定格式是首先调用你要用的代码,结束m30全部复位。

网友:
m02是程序结束,m30是程序结束,回到程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