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药饮片自动化设备

楼主(2020-08-19):
各位大神,大家好!最近本人接了一个项目,是一家中药饮片公司想做中药饮片的自动抓取、称重(处方上每味中药7天的总用量)、分剂(将单个处方上每味药材平均分成7份)、混合(将单个处方上每味药材一天的用药量进行混合)、包装(将单个处方上每味药材一天的用药量进行混合后包装)、总包装(单个处方药量总包装)。处理量2000处方/10小时,10-15味/处方
该项目的难点如下:
1、中药饮片种类多(1000种以上,常用的200-300种),形状多且不规则
2、用自动化设备模拟人工抓取的方式不是很理想,抓多抓少怎么解决?抓取位置怎么判断?效率太低
3、客户目前当日处理的都是昨天各医院送过来的处方,这样会延误病人的服药时间。客户希望通过自动化设备能够实现当日的处方当日处理
如图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效率分析,整个项目的瓶颈就在于中药饮片的自动称重,这一部分的效率该如何提高呢?有没有做过类似设备的大神可以分享一下经验或者建议,谢谢!

网友:
将你的称重计量装置放置在各药材储藏柜里,控制器按药方下指令,你那AGV直接端个盘子去接料就好了。AGV运动时间,那边称重下料,同步进行,肯定效率高。纯属一时兴起,没做过

网友(点评):
嗯嗯,如果每一味药材配置一台称重计量装置,那几百种药材的话整个控制系统太庞大了,个人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可以去参考一下茶叶包装机的的自动称重,毕竟很成熟了

网友(点评):
嗯,谢谢!称重这部分可以参考市场上成熟的分装机,但是整体效率还是太慢了,不知道该如果提高

网友:
机械手上搞一个小型的螺旋输送机,和一个称重装置。

网友A:
用振动称,很常用,很成熟的东西。要再快点就用多头称,我认为没必要。这个项目不难啊,就是立体仓库_振动称_V形混合_包装机。都能买到成品整合。

网友(点评):
关键问题是每个处方上的中药名称和克重都会不一样,相当于一个处方就是一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振动称,很常用,很成熟的东西。要再快点就用多头称,我认为没必要。这个项目不难啊,就是立体仓库_振动 ...

没有看到关键指标和预算。不好说。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B:
你这套系统出问题的时候,如果某一中药药量特别大,会不会对病人造成严重的后果,怎么评估风险。怎么规避这个问题?另外某些中药可能好多处方里都有,这个时候你的AGV要排队等候吗?还是会多做几个不同的中药箱,放在不同的位置,提高效率。
另外你的AGV取药的程序,是无线传输的吗?这个我不懂,因为每副药都是不同的,你要随时更新。
还有你怎么规避AGV取药不会犯错,因为机械难免会犯错,万一出问题,这个怎么二次检查,毕竟人命关天。

网友(点评):
是的,您说的风险会存在,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套系统出问题的时候,如果某一中药药量特别大,会不会对病人造成严重的后果,怎么评估风险。怎么规避这 ...

同忧

网友:
复检怎么实现?

网友(点评):
人工复检

网友:
这种分拣的自动化模式还是优选CCD加并联机械手了。

网友:
这个感觉比较复杂的,你要考虑到没个中药饮片的形状还有大小。AGV的这个取药程序,你首先得搭配好,然后做一个系统下单。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项目的瓶颈就在于中饮片的分拣称重的效率达不到客户的要求

网友:
人工复检

网友(2020-09-18):
用agv比较麻烦,速度也提升不起来,用智慧药房来解决是可以的,可以用立体库来布局每个药柜,用轨道机器人来抓取药,可以提升速度

网友:
我倒是觉得抓药的时候,如何避免其他药品混合进去是重点。
毕竟你这是按处方抓药,抓完直接给病人治病用的,有的药性稍微混合一点会出大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项目还是要用市场上现有的专用设备比较好。你给的条件少了,给出称量的精度、称量的余料如何解决、混合时掺进去上次称量的残留物的允许量是多少如何减少、把这些提给做自动称量的厂家,让他们出主意。

网友(点评):
几楼的朋友说的很好,立体库配机械手+自动称量振动盘和混合,应该能解决这个项目了

网友(点评):
再加个移动复合机器人(即agv和机械手)

网友(点评):
还有打包。。。

网友(2021-12-13):
把药打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