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凸轮用什么工具生成

楼主(2020-08-19):
麦迪工具生成的凸轮推程和回程区间会变窄。用Camtrax生成的凸轮内圆柱面不是圆。

网友:
手绘

网友(点评):
大侠,请正经指导^_^

网友:
这种插件是有,但SW要去网上下载,而且UG更本就没有,只有齿轮等数模造型的插件!

网友:
通过sw仿真,直接把凸轮曲线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