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芯线转四芯怎么避免被轻易拉开的情况

楼主(2020-08-19):
请教一下大家,两芯线转四芯怎么避免被轻易拉开的情况,现在考虑用一个转接盒在内部焊线,但是出线口不稳定,可能会出现被拉开的情况,想找一种稳定可靠的方式

网友A:
两芯线转四芯线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防水接头拧紧     不行就接线盒里先打个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芯线转四芯线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楼主说的应该是电气接线,双股接四股的

网友:
可以用那种内部带S型卡子或绕线柱的接线盒

网友:
打结法,这个是必备的技能!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22 16:50打结法,这个是必备的技能!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有这样的专用接线盒,淘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