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推力求助

楼主(2020-08-19):
一个问题计算  。 就是电机驱动同步带转动,同步带带动20KG的问题在直线导轨上做直线运动。已知,电机输出扭矩恒定为2.39n/m ,减速比为10.综合输出扭矩为23.9n/m 。同步轮为5m同步轮40齿。请问运动时,20KG物体最大推力是多少?

网友A:
电机给的拉力在750N左右,你的负载会影响你要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给的拉力在750N左右,你的负载会影响你要的拉力

请问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忽略减速机的传动效率,忽略结构的摩擦系数,电机扭矩2.39N.M,减速器输出23.9n.m
同步轮周长5*40=200mm,半径=31.85mm
同步带拉力=1000/31.85*23.9=750N左右
上面扭矩的单位是N.m,不是n/m

网友B:
一般是按照负载情况,导轨摩擦系数,计算负载所需要的推力或拉力,以及按照所需速度计算功率,然后按减速比及减速机效率计算动力源的扭矩按照扭矩及功率选择相应动力源比如电机,你现在的计算是为了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按照负载情况,导轨摩擦系数,计算负载所需要的推力或拉力,以及按照所需速度计算功率,然后按减速比 ...

我就是让导轨上的物体去压一个平面 计算下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略减速机的传动效率,忽略结构的摩擦系数,电机扭矩2.39N.M,减速器输出23.9n.m
同步轮周长5*40=200mm, ...

那这样如果导轨上的负载去压一个平面 压力是多大呢

网友C:
导轨摩擦系数可以按0.1计算,虽然标称是0.001的数量级别。但是实际测量可能随着负载的变化也有很大波动。
2.39NM是750W伺服电机吧。伺服电机会有瞬间的超频。所以,如果你是为了考虑安全等需求要获取这个最大推力,就不能按电机的额定扭矩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让导轨上的物体去压一个平面 计算下压力

正如楼上所说,减速机输出扭矩转化拉力或压力在750N左右,也就是75kg,看你的导轨是水平运动还是竖直运动,水平运动就是75kg,竖直运动是往上压还是往下压,往上压75—20,往下压75+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减速机输出扭矩转化拉力或压力在750N左右,也就是75kg,看你的导轨是水平运动还是竖直运动 ...

水平运动呢 那就是75K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摩擦系数可以按0.1计算,虽然标称是0.001的数量级别。但是实际测量可能随着负载的变化也有很大波动。
...

嗯啊 那就是750N打个7.5折来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
4楼这么算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