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的联轴器52齿的,中间的尼龙套国内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0-08-19):
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标准,意大利进口的鼓形齿尼龙联轴器,尼龙套国内哪里可以买到,52齿的,外径120,高度60

网友:
找外协厂加工一个。

有插床和分度台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自己测绘做个。

网友:
这个很难配到合适的,原厂家能不能联系到人??

网友:
最好用原厂的,好+坏=坏

网友:
淘宝找找,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整套换,国产的尼龙套不要太实惠。

以前公司用过这种联轴器,原装尼龙套好几百块还要等货期。后来整套换成国产的,尼龙套好像20块左右一个,车间都是整麻袋买的

楼主(2020-09-30):
哪位知道可以加工这种尼龙内齿套套的厂家?望提供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