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对图纸位置度的意思进行解析

楼主(2020-08-19):
1、请问两图的基准符号标注方式不一样,有什么区别?
2、图A,是以这一个孔为基准,其他两个孔相对这一个孔的位置度为直径0.1吗?还有6个直径8.6,位置度0.3的孔,也是以这一个孔为基准吗?
3、还是以这3个6.0孔的分布直径248的园心为基准?

网友:
这个图是截了局部吧,尺寸不全

网友:
右边的图是以Φ248的中心线为基准,左边的图是以三个直径为6的圆的分布圆公差带为基准。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答,再请教:1、图中标注理论正确尺寸的¢248和¢253分度圆直径,他们公差是多少?
                                       2、图A的3-¢6孔的位置度是多少,怎么计算?
                                       3、图A的3x2-8.6孔的位置度是多少,怎么计算?
                                       4、图B的3-¢6孔的位置度是多少,怎么计算?
                                       5、图B的3x2-8.6孔的位置度是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
图片太小了,基准看不太清,楼主是否可以按给出图档来分析?

楼主:
再上传附件

网友:
两图标注都不大正确
图A的问题在于基准A定义不明,如果按图来说应该是那个单独的小孔,但这样的话最好不要标在形位公差框格上,而是直接标在那个特定的孔上。
图B的问题是,它应该想表达以三个圆孔的拟合分布中心轴线作为基准A,但一来这个标注不对,不可以标在分布圆上,而应该标在孔上并注明“3×”表示是三个孔的拟合分布轴线,而且基准在公差框格内应该标注”A-A“;第二个问题,但这个基准A对应的要素不是一个尺寸要素因此不可应用最大实体要求M

除去这些错误,就你的问题我简单回答下:
248和253都是理论正确尺寸,没有公差,公差在位置度上。
这个公差带应用了最大实体要求,本质上是划定了一个最大实体实效边界,因此其公差值不是个定值,而是随着孔的直径变化而变化的(就是通常所说的会有奖励公差)
最大实体要求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清的,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浩工尺寸漫谈”,里面有对最大实体/最小实体要求的原理和应用实例的详细讲解。

楼主:
学习了,感谢。已关注公众号,已成为粉丝

楼主(2020-11-20):
对之前提出的问题进行复习,发现明白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