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线性模组选型计算资料

楼主(2020-08-19):
对线性模组选型计算一无所知,求这方面资料,多谢!!!!!!

网友A:
丝杠传动和同步带传动,你想用哪种传动形式的线性模组?行程有多大?有精度要求吗?

网友:
厂家的样本上很详细

网友:
测算数据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想要什么品牌就给他们打电话,会送你资料样页。甚至很多供应商都会提供技术服务,帮你选型。

网友:
是啊,直接给你需要的厂家打电话,他就会给你资料,别说怎么选型了,你把要求和他们一说,他们就可以帮你选好型号,都不用自己选的

网友:
我们生产线性模组的,请加我18321692610

网友:
线性模组的选型可参照下面的步骤:
? 1、确定的使用环境:根据使用环境判定为一般surroundings,洁净环境,恶劣环境。
? 2、确定安装方向。确定线性模组为水平installation,墙面安装或垂直安装。
? 3、确定搬运的负载。
? 4、核算运行的速度和加速度。
? 5、容许力矩校核:计算静止(匀速)状态下和加减速status下的各向力矩值:Ma,Mb,Mc。
? 6、线性模组的精度grade要求:明确需要的重复定位精度,行走平行度要求等。
? 7、确定马达安装样式:常用的线性模组安装方式有直连型,马达左侧installation,马达右侧安装,马达底侧安装等
? 8、行程限位开关方式。
? 9、确定电机规格和power。

网友(2021-04-28):
引用 网友B:
想要什么品牌就给他们打电话,会送你资料样页。甚至很多供应商都会提供技术服务,帮你选型。

请问哪个品牌质量好一些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A:
丝杠传动和同步带传动,你想用哪种传动形式的线性模组?行程有多大?有精度要求吗?

零件250公斤,行程1600毫米,精度+-1毫米。250公斤不包括运行小车和机械手,合计估计大约650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