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问题求助

楼主(2020-08-19):
其他零件轴向都已经定位,主要问题:
1.铁盖密封深沟球轴承能否并列使用?
2.轴承A处需要加挡圈吗?

网友:
可以并列使用;A处不用加挡圈,轴承内圈的左边有轴套做了轴向定位。

这个图好像有问题。图中齿轮1由另一齿轮驱动,带动轴承外圈旋转,而图中齿轮与零件2通过螺栓连在一起也随齿轮1旋转;但是零件2又安装在轴上,轴和齿轮1不转动。这是不是矛盾的?

网友A:
这轴承装着也不转啊

网友:
这个结构转不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轴承装着也不转啊

盲生,你发现了华点

网友:
这个貌似转不动,都固定死了

网友:
我感觉不需要用轴承,因为1和2还有轴是一起转的

网友:
你这什么结构啊......能动吗

网友:
这图错的离谱。

网友:
可以并列的,两者之间不会有划痕的情况。

网友:
先别管轴承了,先看看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