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2018 无法新建零件及2D

楼主(2020-08-19):
刚使用的2018  把以前2012的图档拷过来后,发现新建栏点开后一片空白,有知道怎么设置的吗 打开另一个设备图档却可以新建零件

补充内容 (2020-9-1 13:51):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把以前2012的图档拷过来?【为啥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以前2012的图档拷过来?【为啥这样做?】

换了电脑,以前是用的2012新电脑是win10  安装的2018!

网友B:
安装前这个位置的文件备份,C:\Users\Public\Documents\Autodesk\Inventor 2012\Templates ;安装后拷到同样的位置替换掉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前这个位置的文件备份,C:%users\Public\Documents\Autodesk\Inventor 2012\Templates ;安装后拷到同 ...

非常感谢,找到原因了,新电脑安装过2012版,卸载的时候没卸载干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找到原因了,新电脑安装过2012版,卸载的时候没卸载干净!

真正原因,你还是没找出来。。。

首贴里,说是装了2018,为什么模板的路径还是2012???

你不是没卸载干净,而是太干净了。。。

换个角度说:你还是没弄明白“应用程序选项”里“文件”这个标签下的内容该怎么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原因,你还是没找出来。。。

首贴里,说是装了2018,为什么模板的路径还是2012???

说实话,还真没怎么仔细研究玩过,包括各种库! 不过我把C盘空白的2012文件夹删除了,把原来的图档的项目文件删除了,新建一个项目文件,就正常了! 傻办法,不过也能达到目的!

网友(点评):
说明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离明天太遥远了,遥远到离不开现在。。。得想着明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前这个位置的文件备份,C:%users\Public\Documents\Autodesk\Inventor 2012\Templates ;安装后拷到同 ...

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我看来,问题出在你的项目设置,你的项目由2012创建,项目设置中模板文件夹指向2012目录,而你现在卸载 ...

是的 原因正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搞定就好

网友:
版本之间有冲突,卸载掉其中一款即可!

网友(点评):
真的吗?你确定??????老哥啊。。。怎么酗酒比我还厉害???净说不着边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装了三个版本,未见冲突

三个版本安装在一个系统下吗?都是默认目录吗?多版本同时运行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一系统,有需要的话放心安装吧,默认路径就可以,可以同时运行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