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液压原理图有几处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2020-08-19):
对插装阀的液压图不太了解,请问蓝色部分标记的是梭阀吗?如果不是请问此阀叫什么?能否解释一下结构原理和作用?
红色部分标记的油路直接回油箱?

楼主:
梭阀相当于两个单向阀组合的阀,其作用相当于“或门”。其工作原理与液压梭阀相同。梭阀有两个进气口p1和p2,一个出口a,其中p1和p2都可与a口相通、但p1和p2不相通。p1和p2中的任一个有信号输入,a都有输出。若p1和p2都有信号输入,则先加入侧或信号压力高侧的气信号通过a输出,另一侧则被堵死,仅当p1和p2都无信号输入时,a才无信号输出。

网友:
梭阀相当于两路信号进行比较,哪个大,输出哪个。

C1~C7是什么阀?没有流程图的图例?

网友:
压力机原理图,是梭阀,是回油箱

网友:
梭阀(或阀)是属于直行程阀门,是阀体与执行器合二为一体的阀门。
梭阀体积小,安装方便,内活塞结构的特殊性,使介质压力几乎不干扰活塞阻力,从而实现了快速切换和低压损失的特点。
从外形看,它是不是就是油路块???

网友(2020-10-09):
YV2和YV3这边为什么装2个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