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拉线成型模压力计算的求助

楼主(2020-08-20):
公司罗拉线驱动齿轮经常损坏,小弟想计算一下驱动力,有没有罗拉线成型压力的计算公式,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轮齿折断是危险性很大的一种最终失效形式,根据形成的不同原因可分为过载折断、疲劳折断和随机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齿折断是危险性很大的一种最终失效形式,根据形成的不同原因可分为过载折断、疲劳折断和随机折断。

基本确定是过载,这个问题一年内出现三次,怀疑齿轮模数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