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平面度检测求助

楼主(2020-08-20):
大佬们我现在遇到的一个情况是需要检测板材突起的地方并可以知道突起的大体位置(精度要求不高)我选用了基恩士的LJ-X8000测头,有大佬知道价格的吗?肯定很贵吧,有没有国产能替代的产品呢?或者其它便宜的方法呢?

网友:
我对这种杀价的不感兴趣,你都能把基恩士的技术资料搞到手,问不到价格?

网友:
大的板材我用水平仪测

网友A:
板材有多大?要检出多大的突起?
基恩士X8000是去年底才出的新款,价格吗?呵呵不便宜,十几万,且不是你买这个检测头就能用,还要配控制器,再加上移动轴伺服编码器反馈信号,否则出不来3D数据。
这个通常用于检测精密部件的变形、凹坑、凸起等,表面缺陷等,几个丝的精度,你真的要用吗?
国内目前也有好多家在做,精度、速度方面都会低一些,看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材有多大?要检出多大的突起?
基恩士X8000是去年底才出的新款,价格吗?呵呵不便宜,十几万,且不是你 ...

对的,我如果用这个系列就大材小用了,板材不固定的就是想加在传送机构上检测一下平面,精度要求不高10条以内就可以了,我就是想找国产替代的,没找到,百度都现成的设备

网友(点评):
国产:深视、深惠视、知象等。

网友:
带表的微分头,加一个大理石平尺就行啦,最多再加两对导轨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我如果用这个系列就大材小用了,板材不固定的就是想加在传送机构上检测一下平面,精度要求不高10条 ...

谢谢大佬 在看知象光电

网友B:
多宽的板材?传感器都有视场限制,大了的话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宽的板材?传感器都有视场限制,大了的话就不划算了

1米的,表面反光,用相机不太好

网友:
要想检测微细的特征,你不用基恩士还真不行!如果能达到效果,再贵不还是要买,否则就用其他的方案。

网友(2021-04-19):
你好,看到你发帖关于平直度检测的要求,能咨询下你们的应用场景么?我们有做过很多板材平直度检测的业绩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