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成x_t的时候报错说无法保存此零件,有无大神解答

楼主(2020-08-20):
我就画了个正方体块,想存成x_t的格式,没法保存,报错说无法保存此文件,因为此零件几何体状态对于此种形式的保存操作是无效的。

网友:
你是高手,计算机都被你玩懵了,搞不清格式了

网友A:
先保存成别的格式试试,sw在处理一些尖角和圆弧时可能有些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存成别的格式试试,sw在处理一些尖角和圆弧时可能有些较真。

谢谢了,我用另一台电脑解决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用另一台电脑解决了问题

你电脑上的软件安装可能有问题。

网友:
有些格式的数模保存时需要把它的尖锐模型特征给消除。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