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内圈和轴的配合,外圈与安装孔的配合,一般是什么?

楼主(2020-08-20):
各位老师,问下,深沟球轴承。
低转速的情况下,轴承的内圈与轴的配合,外圈与轴承孔的配合是选用那种配合方式?
另外一种在3000转每分钟的转速下,是否配合方式有变更?
目前我两种都给的是:
轴:h6
孔:H7。

网友:
主要看负载。。。。

网友A:
看你内圈转还是外圈转。哪个不转哪个紧配合

网友(点评):
随轴转动的是紧配合。

网友:
看用哪家轴承,样本上有建议值得。有不确定的问轴承厂家的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内圈转还是外圈转。哪个不转哪个紧配合

老师,说反了吧?

网友B:
当轴承内圈随轴转动,轴承内圈用过渡配合或者过盈配合,这个也要看实际情况;轴承外圈与座孔是间隙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轴承内圈随轴转动,轴承内圈用过渡配合或者过盈配合,这个也要看实际情况;轴承外圈与座孔是间隙配合。

老师,H7的外圈间隙配合会不会太松了,我这个轴向载荷很小,基本没有,径向载荷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H7的外圈间隙配合会不会太松了,我这个轴向载荷很小,基本没有,径向载荷也不大。

用小间隙配合。

网友:
轴向,径向载荷都不大的话。轴承是标准件与轴配合基孔制H7过渡配合,与孔配合是基轴制h6是过盈配合。  那这样你说的“轴:h6,孔:H7”是不太准确了,

网友:
用加热法,采用过度配合尺寸容易装配。

网友:
轴承内径小过盈涨紧式配合,外径小间隙配合。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魍者归来发表于 08-20 16:58

要分情况,看这张图

网友(2021-04-21):
先顶后看,经验翻番

网友:
H7/h6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