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材质库颜色的疑问

楼主(2020-08-21):
各位软件高手,问一下,如图所示的材料库前面的蓝色、黄色、绿色代表什么含义,本来系统自带是是黄色,后来变成蓝色了,想细问一下,有知道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
最上面的是软件自带的属性,下面那些都是另外导入或者是可以编辑使用的属性。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