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样安装气缸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0-08-21):
请教各位大神,请问我这样安装的无杠气缸和直线导轨有没有明显的缺陷或者问题呢?第一次玩无杠气缸不是太懂

网友A:
只有一条导轨吗?一般不自带导杆的气缸都只用来提供推力,最好不要用来做支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条导轨吗?一般不自带导杆的气缸都只用来提供推力,最好不要用来做支撑吧。

你好,导轨只是用来固定方向的,不让气缸在运动过程中有转动

网友:
安装过程中,不别住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
无杆缸应用通常都是浮动连接,导轨固定的零件不要和无杆缸锁到一起。无杆缸只锁一个小块零件,这个零件再和整体要推的组件间隙配合。你这结构最好配两根导轨

网友:
能计算出导轨支撑力对红色圈的力矩不?比较下这个力矩和无杆气缸上的力对红色圈的力矩是否平衡?这个结构还是有问题

网友:
无杆缸最怕的就是受轴向以外的力,用久了很容易别劲、磨损漏气等。
你这个结构,气缸滑块与导轨固连,中间连接部分这么长一个悬臂结构,刚度看起来有点弱。
建议加强中间连接件刚度,以及做成浮动连接。

网友:
装配调试好,问题不大。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