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aqus] abaqus做切削仿真分析中刀具不按既定路径走

楼主(2020-08-21):
用abaqus铣削了矩形槽,路径为一条斜线,如下图,但是当设置为线速度为0.5mm/s,角速度为875r/s时,刀具会不受控制的不按既定方向进给,但是当我线速度设置大一点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哪位大佬能给解答下?

网友A:
角速度是不是不对,都5Wr/minle 。abaqus我也在学,去simwe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速度是不是不对,都5Wr/minle 。abaqus我也在学,去simwe问吧

抱歉 写错了 应该是785rad/s 大约是15000r/min

网友B:
这是什么分析软件?对于CNC铣削也能做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分析软件?对于CNC铣削也能做分析吗?

非线性分析软件ABAQUS,看论文感觉挺多人用来做铣削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