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与门电路问题

楼主(2020-08-21):
与门电路,输入端有个低电平,怎么输出还是1

网友A:
RS的问题,复位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的问题,复位置位

RS能影响端口4?

网友:
这是功能示意简图。

实际的逻辑表要看实际电路图或者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的问题,复位置位

RS若是复位置位功能,不应该这样画。控制线和输入输出线不一样的。

网友B:
查RS触发器的真值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RS触发器的真值表。

lz问的是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