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材质编辑框里的几项使用问题

楼主(2020-08-21):
各位SW软件大神,问一下材质编辑框里,表格与曲线、自定义、应用程序数据、收藏这几项有什么用啊?

网友:
一般我不清楚的功能,备份好文件就可以开(xiā)始(tē)试(me)验(zhěng)了。

网友(点评):
就是 有些东西特么不整整还真就不行

网友A:
编辑特殊材料属性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特殊材料属性用的

对!就是软件里没有的“特殊材料”,自己把属性填进去,下次直接用。

网友:
编辑材料属性用的,有些材料的属性,要复杂一些

网友:
它主要是用于修改某些样条的格式,如何编辑啊,什么的。。。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