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是怎么引起往复柱塞泵的振动的

楼主(2020-08-21):
如题。泵进入空气后就会抖动,这是为啥?因为空气压缩比太厉害?

网友:
应该是你分析的原因,液体很难压缩,空气则不一样

网友: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气体的可压缩性造成振动。

网友:
空气更容易压缩,同时压力增大时更容易溶入介质内。一般家用自来水,水龙头如果一直出水,并不会有很明显的振动;如果是要停水或者停水之后刚刚来水,有空气混入的时候,水龙头就会剧烈振动。

网友A:
这是由于吸入空气后产生气蚀,气击,导致的冲击载荷,引起的振动,泵吸入液体量减少。检查下吸入管路什么地方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于吸入空气后产生气蚀,气击,导致的冲击载荷,引起的振动,泵吸入液体量减少。检查下吸入管路什么地 ...

我是想知道这个原理哈,谢谢

网友:
小  实 验:摇晃一个装满水的瓶
对比实验:摇晃一个装半满的瓶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里面的变化,原理可以找找流体力学的书学习一下,理论的我也不会,小小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B:
里面有空气,在工作过程中就会出现卡顿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空气,在工作过程中就会出现卡顿的现象。

那卡顿是如何产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