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simulation 受力分析求解惑

楼主(2020-08-21):
各位前辈,本人新接触simulation有限元分析,现在手里有个试验工装需要测试一下,这是一个反力支座的工装,前端连接一个50KN的伺服油缸,要分析一下这个工装能不能承受住这么大拉力。油缸有4个螺丝跟板连接,50KN的油缸出力算上1.3系数取65KN,作用在四个M16螺纹孔上,1个螺纹孔算的16250,下图有我添加的分析条件,固定方式是底板上的几个螺纹孔。在底板螺纹孔和油缸固定板下方的焊接边线作出网格加密处理,有图。大底板40厚,筋板20,立板20,上盖板20,算出来的结果是立板根部的应力很大,超出屈服强度。但是在这种工况下,立板顶部的位移量达到了0.3-0.4MM ,请教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我贴的添加的条件约束是否正确

补充内容 (2020-8-24 09:02):
请问这种反力支架的机械结构,允许变形量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A:
油缸底板与哪个面连接?

网友B:
simulation有安全系数选项,可以设置的;然后受力,油缸有质心,质心给的力才是板子的正确受力

网友C:
你这分析 要分阶段不是简单的把模型放在软件中直接去分析。

1:如果只是分析底部螺丝强度是否搞 应该分开来分析。 油缸连接点在那里 产生多大弯矩 对螺丝剪切力是多少? 先整体分析

2:在局部分析 每个螺丝位置不一样 受力也不一样的 板面连接在整体分析过程中先看做一体 在局部分析中单独拆出来 看各个螺丝对应承受多大的预紧张力和剪切力。
还是建议先看一些 材料力学 结构力学方面的教材,有限元软件分析只负责运算。至于给定的条件 分析方式和设计思路都是靠人去设定的。

网友(点评):
教材上,没有螺丝这种叫法

网友(点评):
嗯 叫螺栓。也看他的帖子就一起跟着这样描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底板与哪个面连接?

前辈啊 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ulation有安全系数选项,可以设置的;然后受力,油缸有质心,质心给的力才是板子的正确受力

大佬 质心我还没接触到还不懂啊 应该没有那么复杂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分析 要分阶段不是简单的把模型放在软件中直接去分析。

1:如果只是分析底部螺丝强度是否搞 应该分 ...

大佬看一下 我就是算一下这个工装可不可以承受住这个拉力,然后这个工装顶部的变形量有0.3MM-0.4MM的样子 ,我不确定可不可以,板厚再降的话变形量会更大

网友:
四个螺栓受力大小不一样,我觉得楼主直接把受力平均,有点理想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啊 就是这个意思

能不能把网格再加密一些?

网友:
把C形开口截面,改成封闭的口形截面,变形和应力都会降低很多。

网友:
其实这个机构整个底部都可以约束住,面约束了分析就和实际工况接近了。

网友:
把固定板部分,分享出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网格再加密一些?

网格加密应力看的更集中了 但是变形量没啥变化

网友:
哇,正好最近在做有限元分析,学习学习

网友(2021-03-15):
引用 楼主:
网格加密应力看的更集中了 但是变形量没啥变化

可以不同网格精度对比下,网格精度对位移变形的影响不大,对应力应变的影响较大

网友:
有限元分析中有个应力奇异的现象,也就是尖角处应力是算 不准的,另外建议楼主放装配体分析,不要单个零件分析

网友D:
就是想看底部安装螺栓孔的应力大小???

网友:
尖角平滑过渡一下,避免引力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想看底部安装螺栓孔的应力大小???

不是螺栓孔,是竖版焊脚位置的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