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型气缸电磁阀控制?

楼主(2020-08-22):
    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下,针型气缸电磁阀控制,是不是进、出气都是并到一起。

网友A:
得说,看具体应用。
色选行业、纺织行业(如针织、地毯),多个阀门可以使用一个汇流排驱动气缸或者直接吹气,阀门较多时建议成组控制,如8、10、12、16等。
高速高频且可能同时工作时,阀门耗气量大,需要计算进气流量。

网友:
主要跟你动作要求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说,看具体应用。
色选行业、纺织行业(如针织、地毯),多个阀门可以使用一个汇流排驱动气缸或者直接吹 ...

只是一个简单的下压动作,  我觉得是可以并到一起,一个两位三通电磁阀控制,4个针型气缸。

网友B:
这要针型气缸是复动型,还是单作用型??
复动型气缸两头都需要接气,单动型只需要一端接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针型气缸是复动型,还是单作用型??
复动型气缸两头都需要接气,单动型只需要一端接气。

单动的,所以 进气口 和工作口 并到一起接到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