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视图表达与制图习惯

楼主(2020-08-22):
1.有时候要表达零件后面,而在sw里是可以用投影视图得到后面的视图的,不用单独搞向视图,现在想请教一下这样表达是否合适,就比如已经给出前视图和左视图,而又在左视图的右边给出后视图,是否符合制图相关规定?还是说必须用向视图表达?前面这样三个视图同时给出可以吗?
2.制图标准里向视图只写字母,sw出向视图默认是字母前面带视图两个字,出图还要手工删除视图两个字?感觉有点麻烦,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给出主视图和左视图 在左视图右边给出后视图 其实是就是  左视图为主视图 分别给出了 左右视图

网友:
好像标准的六视图是不用标向视符号的。没对齐,换位置摆了才需要标。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08-22 09:26好像标准的六视图是不用标向视符号的。没对齐,换位置摆了才需要标。

谢谢,那就是不用标向视图了

网友:
只要不产生歧义就行。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8-22 20:16只要不产生歧义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
为了能把图形表达的清楚,多几个视角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