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个关于工程机械配件的插齿的液压工装方案

楼主(2020-08-22):
这个插齿液压夹具两侧是数控滑轨,精度为0.01mm,可以上升下降,中间为下拉式的千岛液压卡盘,重复定位精度为0.02mm,将产品放上去以后,液压卡盘夹紧,上升,目的是减少插齿头的空行程,到一定位置后,停止,插齿机开始工作,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方法可行吗,可以承受的住插齿机的力吗,产品要求,齿轮分度圆与外圆同心度要求为0.03

插齿机液压夹具

插齿机液压夹具

网友:
多此一举

楼主:
有什么方法呢

楼主:
升降式客户指定要求   大佬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你这整的太复杂了,就一点你工件和转台的同轴度如何保证就够你调的,单纯为了减少空行程,你这结构不如直接加垫块来的简单有效。
你这个结构几乎可以说是最差的。

网友B:
插齿载荷靠什么来承受呢

网友:
两侧同时升降,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复杂,整两套伺服传动系统,一个大一些的伺服传动在中间,两侧再加这种换向器,完全可以实现两侧同时升降。

网友C: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说行不行得通,就这套数控夹具价值不菲吧,楼主这是普通插齿机呢还是数控插齿机? 如果是数控插齿机就相当于画蛇添足,如果是普能插齿机整这个数控夹具,那还不如整台数控插齿机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说行不行得通,就这套数控夹具价值不菲吧,楼主这是普通插齿机呢还是数控插齿机 ...

这个你就没办法了  该说的我已经和客户说了   至于怎么做  按照客户的来   很多时候按照客户说的做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整的太复杂了,就一点你工件和转台的同轴度如何保证就够你调的,单纯为了减少空行程,你这结构不如直接 ...

加垫块没办法放料   这个齿轮在工件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齿载荷靠什么来承受呢

设计靠丝杆和液压锁紧,两侧不是和数控滑台吗

网友:
两侧的数控滑台是两套动力吗?怎么保证同步啊?

网友D:
客户的要求总是很多啊,
要不先报个参考价给他,如果价格高估计就没这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户的要求总是很多啊,
要不先报个参考价给他,如果价格高估计就没这要求了

我肯定想办法让他同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肯定想办法让他同意啊

那是我理解错了,
加油,知道客户满意为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靠丝杆和液压锁紧,两侧不是和数控滑台吗

承受不了插齿载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