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皮带跑偏,出轨,怎么分析,怎么解决?

楼主(2020-08-22):
     如图设计的皮带,很容易跑出来,做了挡边,也很容易爬出来,请问各位大神碰到这种问题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
轴与轴是否平行?张紧力是否偏小?

网友:
换圆皮带。

网友:
1.皮带轮上加法兰,但是会磨损皮带
2.皮带轮做成中间鼓起来的形状,缺点是加工费用会高,主从皮带轮的平行度要求较高

网友A:
可在皮带装配位(皮带宽)加工成微鼓形即可,最大鼓量在皮带宽的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在皮带装配位(皮带宽)加工成微鼓形即可,最大鼓量在皮带宽的中心!

皮带比较窄,只有10mm,可以这样用中间微鼓这种方式吗?

楼主:
平皮带用来摩擦送料的,圆皮带接触面积太小不合用

网友(点评):
摩擦送料用圆带的很多。我做的包装机常用圆带。

网友B:
下面有空间的话做个涨紧加导向的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有空间的话做个涨紧加导向的辊呗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
换成v型槽轮+v型槽皮带

网友:
要方便还是换带型

网友:
安装压紧装置

网友:
两辊子轴线与皮带运动方向是不是不垂直?皮带是否比较松?

网友C:
借楼问下,看见过很多人设计皮带轮都是图中所示。都是说防止跑偏。不是很懂怎么就防止跑偏了

网友:
换成同步带

网友:
楼主这滚轴的挡边做的不够高啊,这样不怎么能挡的住,还是很容易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下,看见过很多人设计皮带轮都是图中所示。都是说防止跑偏。不是很懂怎么就防止跑偏了

实际安装过程中由于不能实现理想状况,所以运转过程中皮带会跑偏,也就是皮带“爬坡现象”。中间微鼓,可大大缓解。

网友:
比较简单的做法是增加凹槽深度或增加皮带挡圈

网友:
我们这边做的很多都是宽的输送导带,都会增加纠偏辊筒,有纠偏和张紧的作用。安装和主/从动滚轮平行,但两头可以前后分别调节,是我们宽输送带的做法,你可以看看是否可以借鉴

网友:
这可能是轴斜了不然就是皮带纹路偏一边了

网友:
辊子设计成中间微鼓的原理:当传送带偏离中心时,传送带在鼓形辊子两端作用力失去平衡,
这种不均衡作用,会把传送带引回中心的位置,从而实现自动纠偏。

网友:
是不是皮带松了

网友:
1.确保两根轴的平行度
2.带轮中间微鼓,参数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3.在主动轮上安装当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