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

楼主(2020-08-22):
师傅们,想问一下图中铣的部分,它是什么意思,怎么加工,六个R2加六个斜面吗

网友:
照片照的不能再不清楚了,戴上老花镜也没看清箭头指向哪里?网格压花部位是有镂空吗?

网友:
6-R2只能看到图示的方向有一个,其余两个台阶的地方没看到有R2圆角

网友:
有没有数模,直接按数模编程不更方便吗???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