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三维转二维问题

楼主(2020-08-22):
用catia建的螺旋管三维模型,螺旋管末端与一条和轴线平行的直线连接,用了3d圆角过渡。请问这段3d圆角在二维图上该怎么表达呢?

网友:
上图,看图说话

网友:
在二维图上能看到圆角就直接标注,看不到就另加局部视图去表达。

网友:
这3D曲线图在制图模块导成2D图,再标注出来。

网友:
向视图也可以表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