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缸问题

楼主(2020-08-22):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气缸顶出物重心与气缸中心偏很远时,增大气缸缸径作用大吗?谢谢!

网友:
像你这个结构,应该是要配导轨轨或者导向轴。要增大的是这两个的尺寸。加大也救不了悬臂长导致的弯曲。
建议还是不弄悬臂,至少要加加强筋。

网友:
没作用。
一、你这个板下垂是不是因为板的强度不够?如果是,加到无限大都没用,也就是说单臂无法解决。
二、如果是气缸三轴的,活塞杆倾斜,加大气缸起到一点作用,毕竟轴承变大了,

网友:
一边一个气缸。

网友:
距离太远,增大缸径,重心的力矩依然有可能比较大。

网友:
既然想了,为什么不先试了再说

网友:
右边加一个直线导轨吧。

网友:
缸径增大肯定有用处,但是有限,因为这种偏心结构会导致气缸磨损的,即使换了大缸径现在没事,寿命也长不了。

网友:
气缸不能承受超限的侧向力

网友:
一个摆尾气缸也行

网友:
增大气缸没有用,不是主要矛盾

网友:
如果不是板自身刚度不够,可以在左边加导向柱

网友:
气缸油缸都不要这样用,活塞杆直接承受扭矩,会增加活塞的磨损,长时间会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坏,原则上至少要有一根与缸体平行的导向柱,用以承受扭矩,气缸或油缸紧受推拉作用力

网友:
加大气缸,增加加强筋

网友:
可不可以,另一边加配重,把重心调到气缸轴线上

网友:
气缸加一个导向机构,盖子和导向机构加加强筋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加导向

网友:
肯定效果不好,重心如何实在没办法要设计成偏的,那只有增加配重来解决重心偏移的问题,否则就是增加导轨的刚度。

网友:
看厂家气缸说明书最上头的那部分看不明白的话,干脆,自己拆一个气缸看看里边的结构布局和各处所采用的材质。。。

网友:
没啥作用

网友:
气缸移中间或两个气缸比较保险

网友:
增加缸径肯定有用处的, 如果增加到600mm的缸径, 那就不存在力臂的问题了 哈哈.

言归正传, 对于这个下垂, 要明确以下几点:
1. 平时不下垂, 只有运动时有下垂, 说明是缓冲没做好
2. 不动的时候也下垂, 那就本身刚性不行, 悬臂梁就这样, 要不增加刚性, 要不增加导向

个人建议再气缸旁边增加直线导轨, 尽量不要让缸杆承受偏载力矩.  如果有条件, 在另一侧也加一个线轨, 那就完美了.

网友:
侧面应该加一个导向装置如导轨,上面有必要的话,在不干涉的地方加加强筋

网友:
买自带导杆的气缸就可以了,简单省事

网友:
简单省事的,选择一个大的三轴气缸好了。把放置盖子的地方采用钣金折弯,增强刚性。

网友:
建议用滑台气缸或多轴气缸或气缸带导轨,总之不能让气缸的活塞直接承受负载带来的扭矩

网友:
缩短距离吧,或者增大直径,要不偏离

网友:
这个要做浮动接头的吧

网友:
右边给个支点,或者加个导轨,或者再加一个气缸

网友:
气缸样本上有针对偏心顶的使用工况参数,偏心顶和不骗心顶,气缸内轴承不一样。

网友:
这结构怪怪的,能不能把周围环境再稍微描述一下,改一下结构呢

网友:
重物下垂是你物体的惯性矩不够。跟你气缸有什么关系啊? 要么减轻重物的重量,或者加大惯性矩。加强杆件的惯性矩了。
气缸没升起来的时候下垂不?如果下垂,那就是你盖子的惯性矩不够。如果是上升后才下垂那就是你气缸选的小了。

网友:
按照气缸顶起的物体重量可以算出要多大的缸径。缸径够了厚板倾斜跟气缸没多大关系,受力不均。建议加导向

网友:
你这没导向还会转动